楼主(2019-05-12):
如题,请问下,像三菱A740主板上好多标的D38类型的三角复合二极管A7是什么型号,这种封装是什么封装,谢谢,查了几天感觉都不对,或是施耐德主板上用的三角贴片A6(感觉是二极管或是二个稳压二极管正极相通当双向稳压用),

网友A:
比SOT23封装小的是SOT323封装  丝印A7是BAV99  A6是BAS16W

楼主:
可能不对,我查了bav99是sot23.但是三菱主板上的比sot23的要小,长度2.1宽1.5而sot23是2.8*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