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2):
今天维修一台伟创的机器,机器原先故障是炸鸡!经检查发展模块损坏、开关电源的电流取样电阻(2欧电阻4个并联)损坏开路、驱动供电整流二极管损坏两个等、母线滤波器炸坏,用两根线替代。买来配件更换损坏配件后,上电发现振荡芯片的7、5脚供电,老是在10V-15.6V左右来回跳动。机器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
今天下午经过检查基本排除外部负载问题(把驱动各供电整流二极管断开)、稳压电路故障、2844B更换过、尖峰吸收排除、2844B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已更换、自供电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已更换。目前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大佬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这描述看着像2844外围电路导致的不起振吧?外围查了没有?贴片电阻阻值还对不对?8脚电压有没有?

楼主:
供电电压到不了16V以上,2844的8脚肯定没有5V

楼主:
但是用外部电源给芯片供电,2844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这就不好搞了,总不至于变压器问题吧!伟创辅助供电回路用了好几个电容,有电解电容,有贴片电容,都看了?反正我感觉伟创的机器,开关管炸了以后,特别难搞!

楼主:
今天再搞搞看

网友B:
外供电2844 直流母线正常加电压能工作吗?

网友C:
看变压器引脚是不是短路了 这个不好测量,用电感挡位试试

网友D:
    很可能是启动供电的大阻值电阻阻值变大,请逐一检查。

网友E:
电流反馈出错了?

网友F:
2844的3脚电压不能大于1V,积分电路网络正常吗?1脚电压上电过程中是否正常。

楼主:
外家16V芯片正常工作

楼主:
但是加直流母线530V电压,2844的供电电压就在10-15.6V之间跳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芯片外供电,母线加540vdc能工作吗?

网友G:
拿掉2844 图中所示的地方加24V电压,测2844 7 5脚焊盘电压,如果是20-24为正常,否则为原件漏电或者软击穿,依次拆掉怀疑的元器件,直到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C:
这是个开光电源简化图,
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图中画红圈的部分变压器引脚短路了?

网友H:
如果怀疑电子变压器有问题,拆掉,飞线连接初级和次级反馈绕组,2844的5脚和7脚外加17伏供电,正负加540伏,看电路是否工作,不工作换一个其他电子变压器(要求不严格)如果可以工作,那是电子变压器的问题。

我一般测试电子变压器是的损坏,通常是用万能开关电源板,只要振荡,电子变压器就没问题。

伟创小功率的很容易坏变压器,如果是带小立板的那种,除了2844外,另一个芯片也查一下。次级反馈也可以外接电源来单独测试初级变压器线圈。

网友F:
一般先切除开关电源变压器副边各支路电源,再看开关电源起振吧,如果起振那是开关电源各支路输出电路可能有短路故障,如果还不起振那是开关电源自身有问题,可从启动电路 稳压电路 反馈电路  尖峰吸收电路 2844电源脚与地之间的滤波电容 过流与过压 欠压检测电路查起,最后查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抽时间再搞一下,这几天有点忙

网友I(2019-06-12):
建议查一下有PCB有没有开路的地方,近两月遇到过一台三菱D740,一台安川F7都是PCB开路引起的开关电源不工作

网友J:
以前维修遇到过

网友K:
431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