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学运动控制

楼主(2019-05-12):
大家好,我本科是学机电一体化的,现在想自学运动控制,不知道怎么学习,书也看了点,感觉跟公司里面运动控制组的人做的事不太一样,他们忙编程,但书里面谈得更多的是硬件方面的,请指教。

网友A:
我认为,运动控制的学习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教科书是必须要看的,系统了解运动控制的基本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这是想踏入运动控制专业应用的门槛。这个坎必需要迈;

第二,跟着运动控制项目组实践中学习。因为一个运动控制项目,选用的硬件平台一旦确定,就要针对平台里的每一个部件的应用进行实际操作的学习,包括控制的参数设置和软件编程。因为每一个部件、控制器制造商不同,它们的参数设置方法,编程方法等都有差异,所以必须要在实际的项目中去学习和使用,才能完成项目需求的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