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晚上放炮了

楼主(2019-05-12):
正在运转中的电机突然跳闸,接触器粘。打开电机接线盒,惨不忍睹。三相短路。

网友A:
电机里面短路相当厉害啊

网友B:
环境有点恶劣吧

网友C:
角接,用的硬芯线做接线柱的跳线,线路凌乱,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产生高温,导致绝缘损坏,相间电缆放炮。

网友D:
是不是粉尘引起的

网友E:
三相短路最危险,安全第一啊。

网友F:
有几条线绝缘层老化的厉害,怕是从来没有拆过这个盖子看吧,估计是接线柱螺母未锁紧接触不良产生高温所致

网友G:
这是设计选型的问题造成

保护断路器电流选大了  短路保护时间太长
最好用变频器吧,能很好的保护好电机

网友H:
接线盒内短路比较严重,是否之前已有缺陷,比如可导电异物、发热严重、或绝缘损坏等。

网友I:
估计是线路老化导致的短路

网友J:
安全第一,当然设备安全也是安全啊

网友K:
越是晚上,越是夜深人静,电气却越是高危。这个都有规律了。所以夜班哟提起精神,往起眼眉,注意设备的监控数据。特别是电流或者温度的监控值。

网友L:
这是多久没维护了?

网友M:
粉尘导致短路,要经常检查一下,保养很重要....

网友N:
接线感觉有点乱。

网友O: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网友P:
调试时对接触器吸合的声音特别敏感,总感觉是哪里爆炸了,不知道楼主这个短路的声音是啥样,不想听到!

网友Q:
这个不放炮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专业,一针见血的说出了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