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3):
請問先進前輩:
  Simens TIA Portal KNOW_HOW_PROTECT 有辦法破解嗎?因客戶需求要修改現場PLC,但原本廠商已找不到這家公司,
  客戶也是買二手廠房,所以找不到原本編寫人員要密碼,因生產需要修改程式,程式內有些FC有鎖KNOW_HOW_PROTECT,這
  有辦法破解嗎?或是有廠商能幫破解,煩請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A:
TIA 密码目前没人能破解,  重新找人编程吧,我估计机的设备不大,5K、15K,之间差不多了

网友B:
期待博途的加密破解啊

网友B:
STEP7破解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C:
要不把程序打包发来试一下?

楼主:
pqsh前輩:
   我有發送程式至板上,若您有空再請幫忙試試看!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pqsh前輩:
   我有發送程式至板上,若您有空再請幫忙試試看!
   謝謝您!
好,我试试能不能解.

网友D:
都多少个点呀,不大的话,自己现编,300个点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要修改的点多不多,如果不多可以考虑外部搭建功能模块的方式解决,大修改的话干脆推到重来

楼主:
重編寫正常來說不是問題,這是半導體廠房整廠的空調系統,要整廠沒有空調停機有困難度,因此客戶才會希望可破解,不然這工程就有困難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