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3):
第一张是我的图,第二张是网图,第三张是手册图。我的图这样设计对吗。我能像ABB的软启动器一样,给他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吗

网友A:
楼主,你DI1和DI2并起来是啥意思?不会报错还是咋的?

网友B:
控制端子合闸接线方式应该是取决于ACS510变频器应用宏的选择
变频器输出主回路有点疑问:楼主画的原理图中,主回路输出怎么还需要用到接触器呢?

网友A:
正向启动,反向启动,可以使用中继控制的,但需要两个中继分别控制正转,反转

网友C:
进线U1,V1,W1;出线U2,V2,W2
如果是标准宏,基本控制接线没问题。如果是其它宏就不行了。
不同的宏对应的接法有稍微的差别,我用的如下的是“手/自动宏”。如下图:

同时还有其它各种宏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了软启动器,软启动的时候不让电流流到变频器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模拟输出模块。应该怎么给变频器接线,我应该也不使用正转反转。PFC控制宏

网友C:
参照PFC宏说明,DI2必须要和+24V接通的,否则变频器不会工作。
DI4,DI5的联锁请根据需要输入。DI1只是手动控制,DI6根据PFC启动/停止。
请参照说明,PFC宏没用过,只是看简单的宏说明给你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要是标准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是标准宏呢
标准宏,你8楼图纸就可以,DI1与+24间就是起停信号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