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3):
一个施耐德M218 PLC,工作了2年,室外箱子里安装的,近期老出问题,突然之间就不工作了,同时和触摸屏的通讯也出问题连接不上。关掉电源,再通电又好了,但工作不了多长时间,可能1天,可能一个星期就会又出同样的问题。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没办法只有新申请了个,准备去换,这种情况好恼火,怎么整。

网友A:
你检查下,外围是不是有别的地方造成干扰的通讯?

网友B:
1.换新的
2.修一下

网友C:
设备运行不正常,买备件是很有必要,但是,最好还是查明外界原因后进行更替,否则,新的备件上去了也可能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运行不正常,买备件是很有必要,但是,最好还是查明外界原因后进行更替,否则,新的备件上去了也可能用不了多久

那外界原因可能是什么? 如果说是电源问题,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这PLC工作电源的范围还是挺宽的啊。
如果是外部信号问题,那不会断点通电又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干扰吧,一景点公园里,单独从配电箱取得电源,除了电机,超声波传感器和无线路由器,没其它信号与这个柜子相关,远程控制不可能的。

网友D:
可能跟空气潮湿有关

网友E:
检查一下接地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F:
出问题时查看PLC什么状态,供电异常?
重点查PLC端,一般设计,即便屏失效,PLC也是按既定工艺工作。

网友G:
是不是有干扰,如果没有干扰,那就换新的吧
施耐德的可以理解

网友H:
电源加个滤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问题时查看PLC什么状态,供电异常?
重点查PLC端,一般设计,即便屏失效,PLC也是按既定工艺工作。

没有,指示灯都是正常状态,就是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指示灯都是正常状态,就是不工作。
是的,跟HMI没关系的,应该是PLC出问题导致触摸屏的通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跟空气潮湿有关

可能有问题吧,先前地铁项目出现过问题,主要是地下环境潮湿,M218电路板好像没有涂三防漆的,据个人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接地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怎么说? 你说的接地指的是PLC本体的接地还是箱体主电源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加个滤波器看看

单独加东西这个难度大哦,难搞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PLC上RUN灯亮,没有报警灯亮(闪),那就看看输入条件是否满足(查程序)
你说的不工作,应该是没有输出吧
真像版主说的“可以理解”,那就换其他品牌。
网友建议加个滤波器,也难搞,那就回家看电视剧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好多,有时候固件刷新一下就好了,有时候刷了也白刷。你看看MS指示灯肯定变红了,你柜子里是不是有变频器。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几年了,电源滤波器也加了,目前没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J:
是不是有干扰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加个滤波器看看

单独加东西这个难度大哦,难搞啊。
这个应该很容易加了

网友K:
排除环境因素可能就是PLC本身硬件问题了。

网友L:
直接换一台;

网友M:
室外无温度调控的柜子要经受一年中较大的温差变化,对部分电子元件是个考验,特别是夏季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加个滤波器看看

单独加东西这个难度大哦,难搞啊。
怎么会难度大哦,有单独的滤波器买接在plc电源进线端就好

网友O:
这个存在两个可能,如果你的PLC同时为外部传感器提供电源的话,外部问题也是可以造成电源保护性的停机(短路不严重),PLC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也是这个表现

网友P:
这种故障我们也遇到过,一般直接换plc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加个滤波器看看

单独加东西这个难度大哦,难搞啊。
怎么会难度大哦,有单独的滤波器买接在plc电源进线端就好
没作用的,我试过的,换PLC也不行,可能这款PLC抗干扰能力差些

网友Q:
换过PLC不能解决问题,就说明不是PLC异常。是外部信号有异常。这个可以看看死机时的状态。松下的PLC是可以在死机时可检查状态显示,有时会查出自诊断错误信息。不知道施耐德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R:
施耐德的这个问题就换吧!施耐德的PLC大家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加个滤波器看看

单独加东西这个难度大哦,难搞啊。
怎么会难度大哦,有单独的滤波器买接在plc电源进线端就好

箱子是小的室外型不锈钢箱体,内部空间非常有限,除非把东西单独扔里面不固定,另一方面主要是个人考虑到电源的问题偏小,周围没有干扰源。而且每次去的时候PLC的状态指示灯都是正常的,我个人的意思是准备先换台机器看看,不行的话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存在两个可能,如果你的PLC同时为外部传感器提供电源的话,外部问题也是可以造成电源保护性的停机(短路不严重),PLC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也是这个表现

外部传感器电源均由独立的24V电源供电,是两线制。没有用PLC本体的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Q:
换过PLC不能解决问题,就说明不是PLC异常。是外部信号有异常。这个可以看看死机时的状态。松下的PLC是可以在死机时可检查状态显示,有时会查出自诊断错误信息。不知道施耐德有没有这功能。

我也是想看看后期做类似项目有没可能通过监测内部变量来发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R:
施耐德的这个问题就换吧!施耐德的PLC大家都懂的

不会吧,还可以的啊,我是第一次碰到啊,先前地铁项目几百成千套使用也没怎么坏啊,跟使用环境应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使用的基本都是环境算差的了,不过经济型GXU触摸屏在潮湿环境下使用不是太好。

网友R:
把PLC拆开用吹风机好好清洁一下,避免金属粉尘在线路板上造成短路,最好换一个。

网友S:
新上设备就是这个故障的话考虑干扰和增加滤波
要是使用中的设备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考虑PLC本身问题!

网友T:
也许就是PLC的问题。

网友U:
我之前碰到过天气热,每天运行几个小时后就停机。后来一查,是天热了电池温度高,电压下降。。。
看看是PLC太热了还是电源太热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一个施耐德M218 PLC,工作了2年,室外箱子里安装的,近期老出问题,突然之间就不工作了,同时和触摸屏的通讯也出问题连接不上。关掉电源,再通电又好了,但工作不了多长时间,可能1天,可能一个星期就会又出同样的问题。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没办法只有新申请了个,准备去换,这种情况好恼火,怎么整。
是没输出吗,可否换个点试下?

网友O:
在设备不工作的时候跳开外部传感器,直接用最短信号测试输入信号是否正常显示,能否有正常输出显示?原装施耐德按钮在南方地区容易受潮,但PLC还没见到受潮失控案例

网友W:
施耐德218就不用医了,我这边用了百把台,差点倍坑死,现在基本都坏完了,218现在施耐德也停产了,这玩意完全是设计有缺陷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施耐德的这个问题就换吧!施耐德的PLC大家都懂的

不会吧,还可以的啊,我是第一次碰到啊,先前地铁项目几百成千套使用也没怎么坏啊,跟使用环境应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使用的基本都是环境算差的了,不过经济型GXU触摸屏在潮湿环境下使用不是太好。
看系列208,218是垃圾无异议的,258往上没啥毛病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施耐德的这个问题就换吧!施耐德的PLC大家都懂的
施耐德plc难道抗干扰能力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施耐德的这个问题就换吧!施耐德的PLC大家都懂的
施耐德plc难道抗干扰能力这么差?

这个我觉得就我们公司使用的而言,还好的,我们每年使用1000套+,出来多少年的产品了,还好吧,特殊环境下偶尔出现故障个人觉得也算正常,不过现在M2系列停产后都改用M200的产品了,跟smart200基本算是一个档位吧。

楼主:
目前更换后有6天,暂时还正常,初步怀疑还是PLC坏了跟使用环境有关系吧,室外控制箱在污水井旁,这个箱体也没法做到IP65,顶多IP55了。

网友Y(2019-06-20):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环境湿度的原因.之前有客户两台218的设备.在海边工厂里.空气湿度盐度都很高.断电放置了半年.再上电.拓展的TM2模块状态就都读不上来了..

网友Z(2019-08-22):
户外环境差,潮湿、粉尘无法避免。潮湿会使电路板绝缘降低,腐蚀。粉尘容易产生静电或者粉尘导电使电子元件故障。plc本来应该装在恒温恒湿的机房。你这装在户外,M218还属于施耐德低端plc ,防护等级相对差一些。灰尘,水汽,甚至虫子都有可能爬进去的。建议换CPU,把控制箱移到室内。

网友AA:
感觉电源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应再细查~下。

网友AB:
没什么不是重启可以解决的,如果有,那就换一个新的。

网友AC:
如果是潮湿,建议加个加热器。装在冷库房外面的控制柜,因为潮湿,经常誤动作,配电盘和柜壁上都是水珠。昨天过去每个柜子加了湿度控制器,加热器,排风扇。现在效果很好,等待时间验证

网友U:
回复 网友AC:
期待谜底揭开。查找这类故障最见功夫。

网友AD(2019-11-10):
这种现象太常见了,重在分析环境,干扰,线路和电源功率等,像这种箱体环境又潮湿,CPU又是没刷三防漆的,首要的切入点就是这方面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