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3):
在生产线中,常常遇到一种情况:使用一个编码器同时为连续运动的产品计步,产品间距离固定。但是使用三菱FX1N连接单个编码器时,程序内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无法同时为连续多个产品计步。请问各位大牛,该如何解决该问题?难道是我还未掌握编码器正确使用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网友A:
多路?请解释一下
图示的不是整体一起运动吗,一排3个,同时一个方向移动,比如从左下角,移动到右上角。

网友B:
程序内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程序问题

网友D:
既然产品距离一定,连续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输送带上,那么楼主还要计算哪些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想过经过光电的时候记录一下编码器当前值?这样就可以知道每个产品的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既然是统一回复,没必要连发,有攒积分之嫌
那,你的流水线上,部件是单列运行喽。
编码器不是计数器,不能计数。
你的目的是,光捡---某个位置剔除(或其他动作)?
这样用计数器很啰嗦
三菱有以为指令吗?类似欧姆龙是SFT指令。
没有用数字移位,类似欧姆龙的wsft
如果是顶楼的图示流水线,用字移位处理,以为要有编码要求
这二类指令都没有,那就用mov编段程序

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句啥意思,你的问题一个一个连续经过光电,还咋记录位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可以用光电开关的上升沿信号进行复位,然后再接着计数

网友F:
还是没有听懂你想要什么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生产线中,常常遇到一种情况:使用一个编码器同时为连续运动的产品计步,产品间距离固定。但是使用三菱FX1N连接单个编码器时,程序内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无法同时为连续多个产品计步。请问各位大牛,该如何解决该问题?难道是我还未掌握编码器正确使用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统一回复:
1.上图是我从网上找的,只用来说明流水线的形式。
2.“同一时间只能记一路位移”指的是:例如前后两个物体经过光电开关,第一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开始从0计数;而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无法从0开始计数。
3. 我需要的数据:利用单个编码器为每个物体记录位移,且当物体经过光电开关开始从0计数。这能实现吗?

第二个物体经过时,编码器记录当前值,此时,编码器当前值-物体1经过时的编码器记录值就是物体1过去的距离,同理,物体3经过时,编码器记录当前值,当前值前去物体2的纪录值就是物体2过去的距离,依次类推。

需要考虑的是因为寄存器可能存在溢出,因此如何处理溢出才是当前要考虑的。

当绝对位置不能确定时,何不考虑使用相对位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有所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