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伺服控制方案求助(20190514)

楼主(2019-05-13):
工艺原理图如下:
打标轮采用伺服控制,轮径已知,线材运行速度可变,最高速度60米/分钟,两个红色打标点的间距为298+-2mm。需要控制 打标轮每次的 打标点在红色点的位置,偏差小于2mm,不知哪位做过类似的控制方案!!

网友A:
抛砖引玉,首先伺服的速度和线速度要一致。
然后控制上 ,前面的检测信号检测到产品,可以让伺服当前位置清零,然后伺服以同等线速度走相对位移(距离等于检测信号处到打标处)。然后清零当前位置继续等待下一次检测信号又开始相对位移,前提是标签的密度要大于伺服走此位移距离的时间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隧道式灭菌干燥箱上的应用

网友B:
凸轮了解一下。
你这个打标轮伺服要是台达A2或者A3伺服的话这个是比较好实现的,给过轮加个编码器,把这个编码器信号给到你这个打标伺服上,实时监测这个编码信号,当打标位置检测给出信号时,开始追踪这个编码信号(这里需要计算,要考虑加减速时间,旋转角度,以及材料的行进速度,距离等。说的科学一点就是导程,旋转位移,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打标轮速度达到过轮速度时,且位置必须恰好也达到该打标的位置(前面的计算要算牛逼了这个很容易做到),打完标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原点位置(可以提高打标间距)等待下一次打标信号检测到来。
然后你这个其实没啥难度的。
【方案】
高速、高精度的数据传输是实现风场的同步的关键

网友C:
建议楼主位置控制,当中的绝对定位,然后相楼上所说,每次完成,回原点
【方案】
紧凑型FLIR红外热像仪,实现全新的状态监控

网友D:
实际上就是凹版印刷的自动套版的功能,建议楼主有时间看看南京科赛的相关的控制系统
【方案】
FA技术 | MR-J5系列伺服低通滤波器功能

网友E:
台达MC 系列有专门的旋切,追剪,指令。 另外用高速计数器加脉冲指令也可以做但是线速不高 精度一般。
【方案】
台达实现30·60 数据中心供电系统需与绿色低碳同频共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位置控制,当中的绝对定位,然后相楼上所说,每次完成,回原点
他这个其实位置是一部分,主要还是速度模式。
追过轮打标要用速度模式,打完标再切换位置模式回原点。
应该用速度位置混合模式。
【方案】
英威腾新品Goodrive200A 在长伸缩式吹灰器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台达MC 系列有专门的旋切,追剪,指令。 另外用高速计数器加脉冲指令也可以做但是线速不高 精度一般。
此方案精度可以保证,但是需要过轮也是由伺服控制,且走速度模式,还得用PLC。
【方案】
电力检修界的“疑难杂症”,FLIR T800全能解决!

网友F:
电子凸轮,产品位置一致的情况下,虚拟一个主轴,打标轴同步相位凸轮曲线调好就行了。
【方案】
语音识别应用需求增长,华北工控加速面向语音识别系统硬件布局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这是我用台达A2 伺服内部凸轮功能 用飞剪 的接线图 利用伺服软件建立 飞剪表格 可以实现定长打标(如果是定长裁切是可以的,裁切精度可做到298mm + -2mm),但是现在的问题 是我们不裁切,这样就会有累积误差(打的次数越多),开始1 2 个标是看不出来,十几 次后误差就大了(一次0.5mm,20次就10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