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2DP bf灯闪烁

楼主(2019-05-13):
这个plc的bf灯在闪烁。一个开关电源的绿指示灯不亮了。二十四伏外电路,可能存在故障。

网友A:
SITOP 24V 10A的开关电源 6EP1 334-2BA01 ;
这个换个再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B:
把电源卸开,单独测试看看电源是否正常来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