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数据块停电保持

楼主(2019-05-13):
一直以为DB数据块都是停电保持的,前几天用1500的。发现DB数据停电后数据变0了,查一下才知道要设置。以前用300的不用设置就是停电保持。

网友A:
以前DB块是全部保持或者全部不保持,这样的话灵活性大大降低,现在DB块可以自由选择某些数据保持,更好更有优势。

网友B:
用博途很方便的呀,哪个需要保持勾选就好了,如果全部保持,那还得考虑上电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博途很方便的呀,哪个需要保持勾选就好了,如果全部保持,那还得考虑上电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