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开机动画图片如何拷贝出来

楼主(2019-05-13):
打开有一TPC1061Ti组态工程,可以看到开机动画设计有9张图片,现在想把这9张图片拷贝出来,找不到图片文件在哪里?
如下图:

网友A:
楼主需要进入窗口,进入的位置不对

楼主:
帖子中是右击图片选择“属性”菜单,后来尝试右击选择“分段点”,一张张图片可以复制,但仅仅只是能复制到本软件其他窗口,想复制到win10系统的“画图”里面,尝试多次都不成功(感觉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