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3):
大连自动化工程 成套设备批发 钣金配电箱 自动化装配线调试。
www apf7 cn                     张总           1 8 9 0 6 4 6 0 4 7 0

网友A:
这个是机器人的平衡缸吗?看着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机器人的平衡缸吗?看着像
叫储能装置,里面是什么

网友B:
电池吗?是不是放断电用的。

网友C:
要看是接的电线还是液压油管或者是压缩空气管

网友D:
回复 楼主:
储能装置,一般装的都是压缩氮气

网友E:
楼主上的图也不把全景上一个
这种结构看着像是压缩空气气缸
伸缩装置!

网友F:
好像在视频里面见过这个,里面一根大弹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储能装置,一般装的都是压缩氮气
同意。绝大多数的储能罐装的都是高压氮气。

网友H:
也觉得5楼说的有理,7楼说的可能是另一种方式;
可以了解一下其功能和用途以资判别,比如参照说明书、或者根据型号查找资料等。

网友I:
可能是弹簧---
也可能是气体----
说明书,上边的问应该有答案

网友J:
拆开看看,估计是根弹簧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氮气

网友L:
储能罐里面是啥东西不好说,液压站就基本用氮气,看图片不清楚具体应用,不好判断

网友M:
蓄能器,吸收泵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