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M340变频器用BOP20能启动但不能加减频率

楼主(2019-05-13):
西门子PM340变频器用面板能按键显示运行,但频率显示为0,电机也不转,按上下纯键无反应,有什么办法能给它设置个频率,

网友A:
频率设成外部给定了;

楼主:
按照资料上写的,把P1035和P1036还有P1070分别设为19.0013,19.0014,1050,也不行,上升和下降还是不起作用,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资料上写的,把P1035和P1036还有P1070分别设为19.0013,19.0014,1050,也不行,上升和下降还是不起作用,只
你现在的参数是02,就是说是驱动参数,不是CU的参数,转换到01参数

网友C:
应该找一本P20的操作说明书看看,对照操作,就OK了。
这个说明一共14页,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网站就可以找到下载。

楼主:
谢谢4楼,找到原因了,是驱动单元硬件问题,与参数无关

网友D(2019-06-18):
回复 楼主:
麻烦楼主回复下,您是怎么解决的,或者说是怎么判断哪里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