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S100送电后总是报错误报警,消除不了

楼主(2019-05-13):
请教大师们
送电后 总是报这个代码,怎么也消除不了,这个如何在接线端子控制启动。

网友A:
新的还是用过的,这个是过热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过的 不小心进水了烧坏那个后面大模块了,换了之后,送电后,就显示这个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模块对吗?里面有NTC

楼主:
模块 他们安型号 厂家换的看了一样,NTC不知道 模块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A:
拆的时候会不会损坏了线路板

楼主:
板子就这里受点伤 其它地方好像没有
上电后就风扇 工作 显示那个代码板子就这里受点伤 其它地方好像没有
上电后就风扇 工作 显示那个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的这个脚和这个两个原件我量了一下,阻止接近零,对吗?

网友A:
不对一般是5千欧姆左右吧

楼主:
哦 哪应该是哪里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