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大家好,近来好几个项目中的压变都出现了同一个问题,仪表表头显示AL.01,接线方式是隔离配电器对仪表进行供电,隔离器到仪表用KVVRP 2*1.5的电缆,仪表端屏蔽层剪断不接,柜内端屏蔽层统一接入接地排,尝试过将表头端屏蔽层接地,也是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具有偶发性,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A(2019-10-28):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我的现在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当时厂家来人了,一会说接地不好,一会说供电不好,反正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改了信号隔离卡直接24v供电,屏蔽线两端悬空,变送器外壳直接接地,后来也不清楚,用户也没打电话过来,也1年多没去回访了,估计是好了吧

网友B(2020-01-14):
你查一下横河仪表配的说明书,里面有错误代码,我在炼油厂用过五年这种表,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检查一下安全隔离栅,2.看看用信号发生器给4-20mA表头有反映没有,一般都是机柜内问题,你在检查一下供电24V.

网友C(2022-07-29):
查一下横河仪表配的说明书,里面有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