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opc求助

楼主(2019-05-14):
wincc7.3
opc accesss链接200smart,链接都正常。
现在问题是必须先启动opc accesss文件,然后再运行wincc才能正常。如果先启动wincc,则无法通讯,
此时无法启动opc accesss

这样就导致wincc无法开机启动

网友A:
wincc里有可以启动额外的windows程序的地方,你加载一下看看行不行,或者用windows计划任务先启动pc access,再启动wincc。

网友B:
用批处理做一个自动启动指令很简单的,启动后再启动WINCC

楼主:
弄了好久,找到了一个临时性办法。
把Access文件放到系统的启动文件夹,这样每次启动时及可以启动了,毕竟WinCC启动要慢些。
但Access很容易生成备份文件。每次开机会提示,有文件打不开(备份文件打不开)

网友A:
2楼的办法也不错,你可以用批处理,然后把批处理放到启动里。个人觉得比3楼的方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的办法也不错,你可以用批处理,然后把批处理放到启动里。个人觉得比3楼的方式好。
批处理不会用。
为了解决,开机时有打不开文件提示问题。
想到了一个办法,ACCESS文件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然后生成一个快捷方式,把原文件的快捷方式给放在启动文件夹中。
这样 ACCESS生成的其他文件,还在原文件夹里。而开机又能启动。
目前暂时解决了  开机自动启动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