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原先是TP270的屏,现在更换成TP1200,从新做的组态,就是电流不能满屏,求助需要设置那里?
第一张图是老屏的电流曲线,后面两张是新屏的电流曲线,最后三张是编辑软件里的设置项,一个是趋势,一个是时间轴,一个是布局,不知道哪个需要改,还是需要改其他项。

网友A:
分辩率现在的比老的要高吧?

网友B:
y轴坐标分栏改大点?我看好像有点密,改成每个40,是不是能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