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新电缆做完终端头,电缆做耐压试验应该打到多高的电压

楼主(2019-05-14):
10KV新电缆做完终端头,电缆做耐压试验应该打到多高的电压

网友A:
交流耐压试验应该是2倍或2.5倍,五分钟不击穿,直流耐压试验是4倍额定电压,泄漏电流不超标,具体的最好查规范,6/10KV和8.7/10KV还不一样的要求。耐压试验必须要在绝缘检查合格后进行。

网友B:
电缆长么?不长就直流做一下或者直接绝缘看一下。距离长一点可以交流耐压用谐振生个一万八试一下。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公司10KV电缆(YJV22-10-3*70)去年做的试验报告
测量绝缘电阻 5000V 15S和60S 得出吸收比
耐压及泄漏电流 试验电压32KV 在32KV时泄漏电流在20uA左右。
参考标准 DL/T596-2005

网友D:
是自己单位做试验、还是委托外单位试验;
3 楼给出了参考标准,应当是其试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