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主板替换

楼主(2019-05-14):
图中一个是DZB200 220/3.7的主板,一个是DZB300 380/3.7的主板,请问这两种主板可以替换吗,如果可以替换的话需要改什么参数吗,谢谢

网友A:
不能,其实就是软件有点差别,200没法开矢量控制!你非要改,要进内参改,你直接换过去会显示过压/欠压,还有几个采样电阻要改!买一块吧,没几个钱!

网友B:
不能用的;

网友C:
软件是不一样的,你得会改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