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一台55KW变频器缺相导致的内部接触器线圈损坏,本来想换上就行,谁知道问了一大圈没有现货

标定400V 50HZ/400-440V 60HZ,到处都找不到一样的,请问用380V的代替行不行?

网友A:
这个在变频器里面? 感觉就是普通的接触器。

网友B:
是不是台湾正频的驱动里的,线圈电压一样就行,切换直流母线限流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台湾正频的驱动里的,线圈电压一样就行,切换直流母线限流电阻的。
出口接了个电抗器,是HULING牌的

网友C:
380的也能用,如果是50HZ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的也能用,如果是50HZ的电源。
问题是:如果变频器调速至60HZ,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D:
有卖的,我就买过!某宝上一堆,1,2天就到!国内使用就用380,50HZ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和你供电频率无关

网友F:
这是台湾的标法;

网友G:
主要看规格适当和控制电压适应范围。

网友H:
和国内的不一样,主要是接触器的端子间距不一样,X宝上有,国产的好像只有天水的一家是一样的!

网友I:
这个士林的不难找吧,前几天维修一套模温机还换了一个,型号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士林的不难找吧,前几天维修一套模温机还换了一个,型号都一样
你确定一模一样,线圈电压 60HZ 440V?

网友D:
我晕,还在纠结!接触器线圈电源就是变频器输入电源,很多接触器都能在50HZ 60HZ双频稳定工作,随便找个不就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调速没有影响,这个接触器的供电来自变频器电源端,不是输出端。

网友I:
回复 楼主:
线圈位置还有一行啊可以用在50HZ的,士林的配件广东很多工厂都在用

网友J:
士林的接触器应该可以买的到的呀。

网友K:
看看三菱的吧  说不定就有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士林的不难找吧,前几天维修一套模温机还换了一个,型号都一样
你确定一模一样,线圈电压 60HZ 440V?
别迷信,50HZ、60hz线圈一样用。

网友M:
可以用啊,我就是这样代换的

网友N:
找西门子中国工厂的,可以匹配这个参数吧。只要是国外的品牌,都能兼容欧洲与北美的电网标准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D:
大概楼主电工基本知识不足,鉴定完毕。

网友P:
这玩意好像也就是在加电时吸合一会给电容充电完就断开了吧?没楼主说的那么娇气吧,找个普通的用上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Q:
变频器内部用这种接触器?

网友Q:
我们在变配系统中都是4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