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我们继续,来连接西门子的S7-1500,1500自带modbus tcp协议,直接在程序中添加指令即可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含税价格¥168)
2、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
3、西门子S7-1500 一台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S7-1500程序如下图:

其中DB2数据定义如下

此时小模块指示灯亮起,然后熄灭……在亮起,在熄灭……(反复循环)

网友A:
为什么不知用modbus TCP,直接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知用modbus TCP,直接连接。
可能是为了放大产品的性价比或者公司实力吧。
不过也另外有一种可能:
有时候脱了裤子放屁会显得很绅士。——鲁迅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首先第一点,您说的是用modbus tcp连接仪表吗?如果是的话,是这样的,现在大多数仪表还是不支持modbus tcp的,所以1500无法通过modbus tcp连接所有仪表。
2、如果你说的不是1500通过modbus tcp连接仪表,而是1500通过modbus rtu连接仪表的话,那么1500上并不带modbus接口,也需要外加模块,并且1500的modbus模块价格并不便宜,而且,485的通讯效果也不如以太网的好

网友C:
虽然是宣传自己的产品,但是图文并茂,不失为一个好的技术帖子!你比有些版主发的所谓技术帖子好的不知道多少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支持,希望写的这些文章可以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