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一般的急停信号都是串连接线,请问多台伺服驱动器输入信号能串连吗?

目前有8台伺服驱动器,请问急停线如何接?能否串接?

楼主:
那台达A2伺服 来说
可以串接吗?

网友A:
这应该是并联才对

网友B:
急停控制继电器线圈,然后并联起来八台伺服驱动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并联才对
常开并联、常闭串联

网友D:
急停应该接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