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通用版运行环境如何全屏显示,现在都是有边框且电脑的任务栏可见

楼主(2019-05-14):
想知道在哪里设置的,一直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在哪里设置的,一直找不到
窗口属性中修改:
选择最大化显示:
有情提示:如果窗口画面并非以显示最大视窗尺寸画的话,空白之处仍然会填充其他颜色,效果等同于你的贴图,所以一开始画面就应该以需要显示的视窗尺寸来画。

网友B:
请问下,你这个是不是新款最近出的产品?感觉这个界面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这个是不是新款最近出的产品?感觉这个界面好像不太一样
你说的是嵌入式的,这个是通用版,用在pc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的热心指导,根据您的提示,我已经对窗口属性进行了修改,大小也按照我电脑的分辨率来设置了,可是始终有如图标注的窗口关闭X与任务栏的,我想把这个组态填充整个窗口,并且全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热心指导,根据您的提示,我已经对窗口属性进行了修改,大小也按照我电脑的分辨率来设置了,可是始终有如图标注的窗口关闭X与任务栏的,我想把这个组态填充整个窗口,并且全屏的
主控窗口:
如果不需要系统菜单可以在菜单设置中选择没有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我说肯定有个地方可以设置的,我一直找不到,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