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安邦信AMB-100-55G变频器,电源板烧掉了,电源板修好以后,供电正常,模块没有损坏,上电试机,小电机不抖动,但是拖动55KW电机电流不稳定,电机抖动,怎么解

网友A:
怕是输出波形不对吧

网友B:
测量驱动供电的纹波电压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输出能力下降,造成驱动电路供电电压不稳,驱动能力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回来后他们自己把U相和W相电流互感器对掉了,插头也插反方向了,变频器报恒速过流

网友D:
看看驱动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