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请教大虾,小弟安装说明勾选博途S7-1200里面的特殊继电器选项后,在程序中使用不起作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亲,您需要下载硬件配置才生效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什么硬件配置?我已经下载到PLC里边了啊!

网友B:
建议楼主截图上传照片,这样好分析

楼主:
设置和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A:
点设备组态,编译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一下,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下载了,组态硬件是灰色的呢!

网友C:
既然你已经勾选了系统时钟存储器并下载了,在程序中使用这个地址就好了。

网友A:
第一步,双击设备组态OR设备和网络
第二步,编译
第三步,下载
还是不行的话,我也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