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数据读写指令MODRW使用方法

楼主(2019-05-14):
本人在百度里面找了个台达pLC MODRW指令对台达vFD系列变频器通讯控制的案例,对指令中s3(H2000),N(k2),不理解,H2000如果是变频器参数地址应该是2000H呀,还有K2是否指D0,D1呢?.

网友A:
2000H和H2000是一个意思,都是16进制的2000地址。H代表16进制的意思。K2是连续写入两个字。就是把D0写入2000号地址,D1写入2001号地址。

网友B:
这是台达PLC编程手册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台达PLC编程手册上的
非常感谢您,一定仔细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台达PLC编程手册上的
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台达PLC编程手册上的
楼主问的是MODRW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