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能引起三个空开同时条

楼主(2019-05-14):
今天接到朋友电话,说跳闸了,室外电表箱空开跳了,室内入户总开跳了,照明灯空开也跳了,问我啥情况会引起三空开同时跳。
问出下列情况,电表空开32A,总开40A,灯开16A,其他没有跳的。
表开无漏保,总开无漏保,灯开只断火也没漏保。
楼上在装修,怀疑钻孔打到灯线,现场查看及询问,没有做打孔操作。
百思不的其接,特来求教。

网友A:
如果电流太大跳三级也算正常
【方案】
台达可编程控制器在水轮机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B:
越级跳闸,排除选型不当外,就是严重短路造成的。
【方案】
英威腾 Goodrive200A系列变频器在铅带收卷机上的应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好好让朋友检查一下灯线。
楼主详细询问操作那里造成的
【方案】
WITLINE-EBOX-4G远程控制器在口罩机设备上的应用

网友D:
照明组存在严重的短路,比如灯头线接到一起
【方案】
FLIR Tau®机芯增强Baykar无人机的环境感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太大跳三级也算正常
当时,冰箱,电视,洗衣机,上网的猫等开着,这些都有各自的空开,没有跳。
大白天没有开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级跳闸,排除选型不当外,就是严重短路造成的。
三个都跳了,短路会在哪里发生,重新合闸在没跳(近10h)
当时,冰箱,电视,洗衣机,上网的猫等开着,这些都有各自的空开,没有跳。
大白天没有开灯。
如果是楼上装修打眼,好像也应该能看出痕迹,即便是,这技术够牛,线管里2颗1.5线,只打短路,还没打断。
空开都是C型,如果灯线短路,40A,32A也会跟着跳吗,没有这方面经历。

网友E:
短路可能比较大
【方案】
AI赋能 | 华北工控人脸识别系统产品方案助力体育场门禁系统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好好让朋友检查一下灯线。
楼主详细询问操作那里造成的
什么操作也没有,据说在看电视,“澎”的一声,电视没了,洗衣机停了,冰箱显示灭了
灯线都埋在线管里,咋查(合闸后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明组存在严重的短路,比如灯头线接到一起
没有开关灯具,合闸后所有照明正常,顺便检查其他电器,也没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