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700IE

楼主(2019-05-14):
WINCC flexible 2008版本的,触摸屏西门子700ie 三菱PLC,在一个简单的X4
启动 Y0线圈的一条程序中,Y用线圈不得电,要用SET Y0 才得电,这是为什么,新人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A:
看不到你的项目截屏不好判断啊

网友B:
用PLC内部寄存器,M试一试。
另外麻烦楼主上传你的程序照片

网友C:
感觉你这个事情跟触屏没有关系,看看plc的程序吧,或者说你x4是不是一直接通还是暂时接通,暂时就是接通的时候才有线圈输出。

网友D:
X4是不是一直接通的啊,

网友E:
用法也是比较怪异的
西门子触摸屏,三菱plc。

网友F:
Y0有多线圈输出?

网友G(2019-07-16):
楼主说,重新上电即可。如没有异议,本帖将结帖处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