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C104变频器如何端子启动

楼主(2019-05-14):
请教论坛里大师,海利普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如何用端子FOR来启动,附上说明书 谢谢解答!

网友A:
先你要接线把运行单子的接线,然后再设个参数为8,外部控制,还有就是频率给定是否是面板上旋钮还是电位器,这些通过接线之后在设置参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