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Plc和台达变频做485通讯,rtu方式。实现读,写,启停功能

Plc使用3u的话需要写一大堆通讯程序,

假如是直接使用屏,采用rtu方式直接屏和变频器通讯可以吗?

这样做,和这一堆程序有什么不同,小白不懂,前辈们指导指导

网友A:
通讯这块三菱是弱项,你可以选用其他的牌子,只要几条指令就可以搞定

触屏的通讯厂家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填地址和数据就可以

网友B:
如果嫌程序编写复杂,那同时用FX3U和三菱的变频器,有和变频器通讯的专用指令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对于3U与台达通讯,是否可以直接用屏幕读写变频的数据更好

我看我们厂里欧姆龙cp1e和三菱变频,也是采用直接屏膜读写变频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C:
三菱的PLC也用三菱变频器就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对于3U与台达通讯,是否可以直接用屏幕读写变频的数据更好

我看我们厂里欧姆龙cp1e和三菱变频,也是采用直接屏膜读写变频的参数

看来你们喜欢混合用,三菱的PLC配台达的变频器,欧姆龙cp1e又和三菱变频器一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实在搞不懂,客户要求没办法,他们只管好用,他们也不管我们程序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c和台达变频做485通讯,rtu方式。实现读,写,启停功能

Plc使用3u的话需要写一大堆通讯程序,

假如是直接使用屏,采用rtu方式直接屏和变频器通讯可以吗?

这样做,和这一堆程序有什么不同,小白不懂,前辈们指导指导

屏与变频器都支持MODBUS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屏为主站带一个PLC站和一个变频器站。

网友E:
各家品牌对个家的品牌变频器,伺服等等,都有通讯协议,这个是无非质疑的,任何品牌都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对于3U与台达通讯,是否可以直接用屏幕读写变频的数据更好

我看我们厂里欧姆龙cp1e和三菱变频,也是采用直接屏膜读写变频的参数

看来你们喜欢混合用,三菱的PLC配台达的变频器,欧姆龙cp1e又和三菱变频器一起用。
实际当中并不是说技术人员喜欢混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家品牌对个家的品牌变频器,伺服等等,都有通讯协议,这个是无非质疑的,任何品牌都是这样的
你想总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家品牌对个家的品牌变频器,伺服等等,都有通讯协议,这个是无非质疑的,任何品牌都是这样的
你想总结什么???
不是喜欢不喜欢,用什么品牌,是顾客的要求,

网友G:
用威纶之类的屏通讯变频器 modbus也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家品牌对个家的品牌变频器,伺服等等,都有通讯协议,这个是无非质疑的,任何品牌都是这样的
你想总结什么???
不是喜欢不喜欢,用什么品牌,是顾客的要求,
对!顾客的要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