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单位用的1600KVA的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流2400A,无功补偿柜的总容量是650KVA,设计为自动补偿,共14路,补偿的投入是根据功率因数自动投入的,平常使用时注意观察了一下,投入补偿也就1到2路左右,既然正常使用只用到1至2路,那么设计这么大容量的无功补偿岂不是浪费?也上网搜了一下,根据经验值,无功补偿的容量是变压器容量的30%左右,不知道诸位怎么看?

网友A:
考虑负载类型,还有实际用电负荷

网友B:
设计院设计都是按照标准去做的,他们才不管你的负载类型。当阻性负载多的时候电容投入肯定很少。我这都是数控机床,大大小小的电机太多,基本上电容全部投入。

网友C:
根据负载类型,负载使用率及容量,以及目标功率因数定。
你说的30%的经验值一般是基于容性负载如普通的电动机为主,但30%的比例不是变压器容量应该是相应负载的总容量,一般补偿到0.90。如果同样条件下其他不变你目标功率因数到0.95的话那补偿量会差一大截的。

网友D:
补偿柜总容量是650kVA,应当是按变压器容量设置的;平常投入一般是1到2路,功率因数变化时,应当是轮换投入的。
不知自然功率因数是多少,补偿后达到的是多少。
主要负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偿柜总容量是650kVA,应当是按变压器容量设置的;平常投入一般是1到2路,功率因数变化时,应当是轮换投入的。
不知自然功率因数是多少,补偿后达到的是多少。
主要负荷是什么。

的确是轮换投入使用的,变压器前电源进线的功率因数一般在0.92左右,补偿后正常情况是0.94-0.95之间

网友E:
补偿柜的配置不是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关键在于看你的运行的需要补偿电机有多少,如果你的负载基本是阻性负载,需要补偿的量就很少了,其实楼主只要统计一下大概有多少电机,然后吧2这数据和做补偿柜的讲一下,人家会帮你都匹配好的

网友D:
这么看自然功率因数比较高,这是好现象;由于只是一次性的投资,而费用也不是很大,只是有较大的余量,可以不算是浪费。
如果需针对性的设计,通常需要用户提供完备的资料;设计院主要是从标准、规定等角度把关,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技术性的设计内容(特别是行业设计院)。

网友F:
这个都是设计院设计的。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一章就是关于负荷的设计。该章末节就是针对无功补偿的设计。
一般是先根据各种符合计算出有功及无功各多少,再根据实际的无功功率添加无功补偿装置。大负荷都这么整。
----------------------------------------------------------------------------------------------------
小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比如100KVA以下的,可以不管,电力部门不考核无功补偿。
再有就是所有装置都是变频器一拖一控制的,也可以不要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G:
是不是变压器的复核率用的也不高

网友H:
既然都安装了就不要浪费,把功率因数设置高些,保持在0.95--0.97之间,这样你们减免的电费会更多,同时向领导提出给予适当奖励。(我们这边叫功率因素奖,月度季度年度发放都可以)

网友H:
负荷率如果常年在一半左右,基础电费部分可以考虑按需量缴费而不是按容量缴费,每月节约超过1万元。

网友I:
1600KVA的变压器,你可以设两台无功补偿柜,每台300Kvar,可以设10路30Kvar。采用一拖一的方式。

网友J:
设计时理论
实际要看设备运行情况,我们的设备运行负荷太低,无功变高了。导致电容寿命变短!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偿柜总容量是650kVA,应当是按变压器容量设置的;平常投入一般是1到2路,功率因数变化时,应当是轮换投入的。
不知自然功率因数是多少,补偿后达到的是多少。
主要负荷是什么。

的确是轮换投入使用的,变压器前电源进线的功率因数一般在0.92左右,补偿后正常情况是0.94-0.95之间
楼主的公司可能基本是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