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如题。公司目前用的都是台达,主要是便宜。想了解一下三菱的小型机系列,价钱要是差不多我就把台达换了。

问题补充:目前用的都是32ES2系列PLC。设备上有三个带变频的电机。5到7个加热,5到7个冷却,都是PID控制。另外根据型号不同可能还有一些油泵啊、压力传感器啊、工频小电机之类的。设备很简单,16入16出的IO点都用不了。

网友A:
三菱正常是要比台达贵点的,当然也看你具体的点数配置情况了。

网友B:
三菱小型的也有好几个小系列,控制具体有什么要求?可以根据要求选出合适的型号。

网友C:
台达新软件感觉有点问题,其实用台达,还不如用信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公司目前用的都是台达,主要是便宜。想了解一下三菱的小型机系列,价钱要是差不多我就把台达换了。
三菱FX3S、FX3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公司目前用的都是台达,主要是便宜。想了解一下三菱的小型机系列,价钱要是差不多我就把台达换了。
三菱FX3S、FX3G
国内常用的是FX3GA、FX3SA,这些更经济。

网友E:
使用到得功能也很重要,比如通讯来说三菱在MODBUS就不如台达了。

网友F:
ES2系列有3个通讯口,这点很方便。至于说简单的用途选三菱还是台达就无所谓了,都能胜任。

网友G:
呵呵;FX3SA点数肯定不够的,也不能扩展;
所以你先用FX3GA的看能否达到你要求;

网友H:
FX3U。不建议你换,ES2比FX3U及以后供中国的质量更稳定。

网友I:
看楼主提供的要求,加热和冷却控制直接用温控就算了,剩余的其他的开关量控制用PLC控制,这样改动起来快速完成,工作量还小,随便你用哪个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公司目前用的都是台达,主要是便宜。想了解一下三菱的小型机系列,价钱要是差不多我就把台达换了。
三菱FX3S、FX3G
国内常用的是FX3GA、FX3SA,这些更经济。
对!你说的很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到得功能也很重要,比如通讯来说三菱在MODBUS就不如台达了。
三菱FX3实现Modbus硬件成本比台达大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公司目前用的都是台达,主要是便宜。想了解一下三菱的小型机系列,价钱要是差不多我就把台达换了。

问题补充:目前用的都是32ES2系列PLC。设备上有三个带变频的电机。5到7个加热,5到7个冷却,都是PID控制。另外根据型号不同可能还有一些油泵啊、压力传感器啊、工频小电机之类的。设备很简单,16入16出的IO点都用不了。

这样看来主要是温度控制了,不知道两家在这块的性价比如何了,10楼的方法也不错,我之前也用过温度控制用温控器搞定,用了一个4路的温控器(也有6路、8路的),程序与调试省了很多事,价格也便宜了很多,温度的设定与显示通过PLC走modbus通讯。

网友G:
成本上换成三菱的肯定要高出不少,如果ES2能达到要求,就继续用台达的吧;

网友J:
PID温度控制还不如直接买个温控表,容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