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接手一台欧瑞F1500 22KW,充电电阻坏,开关电源处主板供电的5V电源电解电容坏,更换后外加直流540V,3842和2225炸把电源处都更换了加电,3842第7脚11-15V跳,再更换看7脚电解电容和二极管后还是不行,把开关电源处都更换过不行,把限流电阻减小还不行。5和7单接19V电源,1脚6V,3脚0.04V,4脚2.4V,6脚17V。若1脚对地短接,6脚也为0。把7脚翘起来接19V,2225串灯泡,PN再接540V上电后灯泡亮,主板面板不亮,但没测各脚电压。此时能查到的地方都查了,包括1脚反馈电路的光耦和431都换过,变压器次级负载都逐一断开过,现在不知道查哪了,请教大师们了

网友A:
开关变压器有没有问题?与变压器初级并联的尖峰吸收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变压器用电阻档测试没事,尖峰吸收电路也查过了没问题。2225上电一会就发热

网友B:
感觉还是尖峰问题,要不就是反馈不对。解决了回复一下,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C:
6脚电压不对,8脚电压呢。2844外围还有问题

网友C:
1脚外围查查,正常的话,6脚电压是1/2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