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一台变频器驱动的没有独立风扇的普通三相电动机,在多少频率运行而不超电机绝缘温度。

网友A: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吧!比如你的负载和连续使用时间……我一般设定下限为15hz……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电流。

网友C:
没风扇?还是没有他冷却风扇,有自冷却风扇?如果前者,根本没戏,如果是后者,35Hz以上即可。但是非变频器电机的绝缘等级必须F级以上为好。

网友D:
1楼说得对,根据经验15HZ左右比较合理!前提是环境温度,还有工艺!如果长时间保持低速运行,还是搞主动散热吧!

网友E:
根据我实际的使用情况,普通循环水泵电机将变频器的频率调至25~30Hz长期运行,电机温度等均正常。

网友F:
楼主看你的电机绝缘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吧!比如你的负载和连续使用时间……我一般设定下限为15hz……
15Hz,,,您是用在轻负载上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来个简单的,统计下低频运行时间多长!现在这个天气,一两天烧不了电机,抽空摸下温度,随时调整!如果做恒压供水,你调个15——20HZ差不多,然后开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简单的,统计下低频运行时间多长!现在这个天气,一两天烧不了电机,抽空摸下温度,随时调整!如果做恒压供水,你调个15——20HZ差不多,然后开休眠!
您这不是连续工作制运行啊~~~~~~

网友G:
这个要看负载的大小及环境温度

网友H:
呵呵;与你负载类型、工作电流、工作间隔、外界温度都相关的;
我们配的一种设备工作10多秒停一分钟左右,工作频率3HZ,电机一样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与你负载类型、工作电流、工作间隔、外界温度都相关的;
我们配的一种设备工作10多秒停一分钟左右,工作频率3HZ,电机一样不会发热;
您这个很非常规使用,??,,,如果能达到S1工作制这才是真性能的表现。

网友I:
和使用环境都有关,如果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刚好你的电机是铝线的,就算是40HZ都会当机,如果你的电机是高等级的春铜线,负载不大,环境良好,10HZ都会很耐用

网友J:
助燃风机 110KW 5-15HZ长期使用未加主动散热,手摸没感觉,夏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助燃风机 110KW 5-15HZ长期使用未加主动散热,手摸没感觉,夏天温的
那是轻负载,风机,也许重负载就不一样了~~~~~~
謝謝您的反馈!!!

网友K:
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呀?

网友L:
加个轴流风扇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呀?
我就是想讨论一下,
变频器驱动普通电动机(连续)运行在多少频率电动机不过热。

网友M:
某台湾纸厂挤压机上3.7KW变频器长期工作在15Hz,纸浆搅拌90KW工作在25Hz,上料7.5Kw 工作在8Hz左右,15年开始工作至今,问题不大,当然全部矢量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某台湾纸厂挤压机上3.7KW变频器长期工作在15Hz,纸浆搅拌90KW工作在25Hz,上料7.5Kw 工作在8Hz左右,15年开始工作至今,问题不大,当然全部矢量控制模式。
大神,,,
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电动机低频运行的机构(减速器)出现异响的案例???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通常是机械问题!水平没找好。固定螺丝松动。机械频率共振。改加润滑油了。还有就是低频力矩不够而负载大。

网友N: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电机温度等级   环境温度  环境清净层度   电机负荷率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   控制方式   参数调整   一班30Hz以上吧

网友O:
频率降低影响风扇散热,对电机的影响还要看使用环境
我给一个窑炉的快冷风机添加的变频器,5.5KW,电机一直运转在9.5HZ,有两年多了。是普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频率降低影响风扇散热,对电机的影响还要看使用环境
我给一个窑炉的快冷风机添加的变频器,5.5KW,电机一直运转在9.5HZ,有两年多了。是普通电机
謝謝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