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使用台达DVP24ES00R2写了这么一个简单逻辑,如下截图:
大概实现判断物体运行速度是不是在设定的要求范围内。

固定轮间距的车在固定轨道上移动,轨道某处安装一传感器X0,首次车最前面的轮子移动到传感器位置,计数器C10计数加1(等于1),同时启动定时器T127(定时器设定时间D408)开始计时,当第二个轮子移动到传感器位置时,计数器C10计数加1(等于2),此时判断定时器时间是否已到设定时间,没到设定时间(T127闭点接通),说明车子移动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所用时间短(车速过快),输出一个标志位;超过设定时间(T127开点接通),说明车子移动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所用时间长(车速慢,在合理范围内),输出另一个标志位。(实质就是测量车子走过1、2轮间距的路程所用时间)
接着第三个轮子移到传感器位置,就测量移动2、3轮子之间距离所用时间是否超出设定时间。(实质就是接着不断测量车子走过2、3,3、4,4、5……轮间距的路程所用时间)
现在问题是,正确测量完走过1、2轮间距所用时间后,不管再怎么给X0信号,定时器一直不复位,定时值达到设定值状态。
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因为C10没有复位(RST C10)就将它置1了。

网友B:
复位T127前要断开T127线圈,你这样T127线圈一直得电怎么复位T127?

网友C:
你的第二条指令接通了,复位C10就行

楼主:
感谢前面三位解释。
您这样处理确实达到了要求。
但我还是疑惑,我使用下面截图处理办法也达到了要求,但这个办法没有RST C10.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2截图,说明在不断开定时器线圈的情况下,使用RST T127或者MOV K0 T127都可以将T127的值改变为0.
结合我将C10的设定值改为K3后逻辑能够实现,我感觉不是这个原因,至于怎么解释,现在还没有答案。

网友D:
把倒数第三行和倒数第一行,互换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做应该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E:
顶楼与4楼,其图的区别是:一个已达到了设定值,另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