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 510 系列 面板还能修复吗?水晶头跟座都换过了

楼主(2019-05-15):
ABB ACS 510 系列 面板还能修复吗?水晶头跟座都换过了

网友A:
没必要;
重新买个吧;

网友B:
焊接引出来也行,我修复过

网友C:
这样的东西修着不划算,确定面板问题换个就是, 一般的不要求太高,200-500的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就是看看 有没有遇到过同类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网友D:
我买了一个楼主一样的型号ABB ACS 510 系列的面板,中文菜单的,二百多元钱。

网友E(2022-11-27):
操作面板坏了,换吧,我这里每年消费几十块,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