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外部S1.S2.SC是短路状态,询问厂家回复变频器坏了,请问大神们该怎么维修?

网友A:
欧洲版常见病,秘方不会公开的,建议换板或放弃

网友B:
短路了吧

网友C:
顺着S1 S2向上找,找到2个光耦,直接短接就OK

网友D(2019-12-16):
引用 网友C:
顺着S1 S2向上找,找到2个光耦,直接短接就OK
您好,您电话多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2020-11-11):
我的问题解决了,判断是因为接触不良,拆下主板检查未发现问题后装回去就再没出现过。

网友E(2021-05-15):
主板还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