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电工仪表怎样实现通信并显示数值?

网友A:
楼主走的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正常都是modbus通讯了

网友C:
用屏的脚本写几句读取地址的语句,可以用个按钮触发,

网友D:
你可以参考我的那篇MCGS触摸屏下面带温度控制器及变频器的那个案例分享,请关注本论坛公众号

网友E:
设备里如果能找到你的仪表类型,可以走串口通讯,如果没有可能就得modbus了。

网友F:
看仪表具体品牌型号,有些仪表的驱动会集成在触摸屏里,有些没有但支持Modbus协议也可以实现通信!

网友G:
 发现昆仑通泰的屏真不方便。。正常情况下PLC程序里用的定时器都以100MS为单位,输入5就是0.5秒;假如我要把这个设定时间的寄存器开放出来,例如OUT T0 D0在触摸屏里作业员可能认为输入5就是延时5秒,但实际是0.5秒。难道一个定时器的延时问难还要在程序里做一堆浮点运算?如果是威纶的屏,寄存器同样是选16位无符号数但可以直接输入0.5这个数,只是小数点的显示位置问题,在寄存里D0里实际还是5。

楼主:
用普通的数字电压表。应该是九针串囗。不知道这个电缆怎样制作。

楼主:
请问触摸屏连接仪表,是否需安装仪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