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tk6071ip与fx5u通信

楼主(2019-05-15):
各位师兄,我想用威伦触摸屏tk6071ip与fx5u走modbus485通信,我在触摸屏里设开关时出现报警该怎么办,求指教

网友A:
应该先设置plc型号,然后选择通讯协议

网友B:
要换算成十进制才行吧

网友C:
直接485不是更容易?

网友D:
换成十进制

楼主:
我用modbus rtu,走485通信,我看了通信手册,没看有十进制地址啊

楼主:
是不是这个8192开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设置plc型号,然后选择通讯协议
你从楼主贴图哪里看出他没有设置PLC型号?
他就是要走Modbus通信,然后也选Modbus设备了!
你哪里看出他没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兄,我想用威伦触摸屏tk6071ip与fx5u走modbus485通信,我在触摸屏里设开关时出现报警该怎么办,求指教
FX5U做Modbus RTU从站程序:
触摸屏TK6071iP做Modbus RTU主站:
比如要将Y0置位,查三菱FX5U的Modbus软元件分配表可知Y0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为16进制的0,那么其Modbus寄存器编号就是0x00001:

网友E:
比如要对三菱FX5U的M0进行复位,查三菱FX5U的Modbus软元件分配表可知M0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是10进制的8192,那么其对应的Modbus寄存器编号就是0x08193:

网友E:
Modbus中基本数据类型分4种:
输入,可理解为数字量输入或者开关量输入,其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范围为16进制的0000~FFFF(对应的10进制为0~65535)、其寄存器编号为1x00001~1x65536;

线圈,可理解为数字量输出或者开关量输出,其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范围为16进制的0000~FFFF(对应的10进制为0~65535)、其寄存器编号为0x00001~0x65536;

输入寄存器,可理解为模拟量输入或者内部只读字变量,其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范围为16进制的0000~FFFF(对应的10进制为0~65535)、其寄存器编号为3x00001~3x65536;

保持寄存器,可理解为模拟量输出或者内部可读写字变量,其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范围为16进制的0000~FFFF(对应的10进制为0~65535)、其寄存器编号为4x00001~4x65536.

楼主:
M0不是对应8192吗,怎么是08193,请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设置plc型号,然后选择通讯协议
你从楼主贴图哪里看出他没有设置PLC型号?
版主开关设置都报错,这种现象我曾经遇到过,就是PLC型号和通讯协议没有设置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modbus rtu,走485通信,我看了通信手册,没看有十进制地址啊

如果PLC提供的是十六进制地址也没关系,你可以转换成十进制再输入触摸屏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设置plc型号,然后选择通讯协议
你从楼主贴图哪里看出他没有设置PLC型号?
版主开关设置都报错,这种现象我曾经遇到过,就是PLC型号和通讯协议没有设置好,出现这种情况。
不懂就少胡说!他的PLC型号和通信协议都没设置错!只是在填写寄存器地址错把10进制填成16进制的!看看我的回帖!

网友E:
引用 楼主:
M0不是对应8192吗,怎么是08193,请老师指教
8192是寄存器实际地址,8193是寄存器编号!差一个1!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版主你看我这个直接设置就可了,请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看我这个直接设置就可了,请指点
李东泽大版主,请你看看视频,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您给看看是不是您说的PLC设置问题和通信协议选择问题:
你实在太爱强词夺理!楼主本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寄存器地址设置不对的问题,威纶触摸屏里位状态设置或者位状态切换输入地址要输入10进制!你非要说成PLC设置和通信协议问题!说错了就错了!还要强词夺理!我想问问你的底气从何处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看我这个直接设置就可了,请指点
李东泽大版主,请你看看视频,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您给看看是不是您说的PLC设置问题和通信协议选择问题:
你实在太爱强词夺理!楼主本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寄存器地址设置不对的问题,威纶触摸屏里位状态设置或者位状态切换输入地址要输入10进制!你非要说成PLC设置和通信协议问题!说错了就错了!还要强词夺理!我想问问你的底气从何处来的?
我自己也是测试过的,但是好像软件不一样,我用不是你说这个版本。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维纶通的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看我这个直接设置就可了,请指点
李东泽大版主,请你看看视频,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您给看看是不是您说的PLC设置问题和通信协议选择问题:
你实在太爱强词夺理!楼主本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寄存器地址设置不对的问题,威纶触摸屏里位状态设置或者位状态切换输入地址要输入10进制!你非要说成PLC设置和通信协议问题!说错了就错了!还要强词夺理!我想问问你的底气从何处来的?
我自己也是测试过的,但是好像软件不一样,我用不是你说这个版本。
我用的也是这个软件!问题不在于此!问题是你回复楼主回复的不对!不是PLC设置和通信协议的事!

楼主:
两位老师,谢谢你们的热心相助,其实是我错了,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