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起动

楼主(2019-05-15):
施耐德软启动外壳对地有二百二十伏电压,但软?起动器不报错正常工作,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表测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量的

网友B:
查了下软启动ATS48,外壳漏电好像没有故障代码的,会不会导致其他故障不清楚。
1.只通控制电源看看
2.只通主电源看看
3.做好接地再看看影不影响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通主电源就漏电,还没做接地测试

网友C:
上一级的断路器不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跳,现在又没电压了不知道杂回事儿

网友D:
感应电压吧,接了地线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E:
接地没接好的缘故

网友F:
这么高的漏电电压,多危险,赶快把接地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