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有段时间没搞ABB的机器了,2台72A的,炸得一塌糊涂,主板都废了,修复后买了2张主板带3KW的小电机(供电条件有限,大电机带不了),运转正常,但电流显示为0!依稀记得以前带这个电机,无论多大功率ABB都应该能检测出来,但时间长了自己都不确定了!搞得患得患失!今天又来台23A的,修复后把主板换过去,功率改到23A,电流检测正常(2.8A),说明主板没问题!怀疑电源板问题,但电源板电流检测是互感器出来就进了运放,然后到主板了!互感器+15V供电正常!最好还把电流检测运放给换新的了,依然为0!有熟悉的朋友麻烦说下,倒是有问题呢还是我记忆错乱了?

用72A的电源板,2张电源板都试过,然后主板功率我从72A一至改到23A电流都没显示!

网友A:
既然炸得一塌糊涂,主板都废了,那么互感器有没有可能串入高压而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量互感器3脚输出,2只一致,7.58V,霏你注意过没有?

网友A:
是的,没大功率的图纸,就2.2的,道理差不多,参考下吧。

楼主:
郁闷了,今天来了台72A的,带电机试了下,3A电流,运放换了,主板改功率试其他底座,也有电流!还是有问题!互感器一点都不好拆

网友C(2021-11-05):
你是上电就报F0021吗

网友D:
ABB炸机,只要严重点,主板特别容易短路,驱动板上芯片,传感器都可能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段时间没搞ABB的机器了,2台72A的,炸得一塌糊涂,主板都废了,修复后买了2张主板带3KW的小电机(供电条件有限,大电机带不了),运转正常,但电流显示为0!依稀记得以前带这个电机,无论多大功率ABB都应该能检测出来,但时间长了自己都不确定了!搞得患得患失!今天又来台23A的,修复后把主板换过去,功率改到23A,电流检测正常(2.8A),说明主板没问题!怀疑电源板问题,但电源板电流检测是互感器出来就进了运放,然后到主板了!互感器+15V供电正常!最好还把电流检测运放给换新的了,依然为0!有熟悉的朋友麻烦说下,倒是有问题呢还是我记忆错乱了?

用72A的电源板,2张电源板都试过,然后主板功率我从72A一至改到23A电流都没显示!
你好  只要是变频器运行肯定就有输出电流,没有输出电流,百分百都存在故障

网友F(2023-07-18):
搞定了没有?我这有台ASC550和这个故障现象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互感器问题!IGBT炸了,开关电源大概率残废,开关电源残废了,几个运放肯定没了,互感器就看运气了!

网友G(2023-09-02):
两个月没上电,直接三台F0021故障机,学习下,再修

网友H:
电源/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部分比较简单啊,2路传感器输出为7.5V,送至主板的3路信号电压都为7.5V,如果检测正常,就已经排除电源/驱动板的问题了。另外主板上后级电路的3路电流检测信号,再处理后变为3路1.5V,送到DSP的输入端。从硬件方面,可以落实好坏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人的问题,那个位置不好捅,得拉线出来,都不想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