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加压设备

楼主(2019-05-15):
一拖三变频器,其中一台泵出问题了,通电不转或者转速小发热量大,摸起来有七八十度的手感,现求个方法可以调节只让其他两台泵轮转,出问题的停下来维修,等修好重新再让三台泵轮转,现在的办法是轮转到问题泵没了水压,变频器显示满负荷,泵不转或转速很低,整套设备断电过一会重新通电启动,会轮转到另外两台泵的其中一台后正常供水,也就是变频器断电后再通电自动轮转另外的泵,这样不定时轮转到问题泵则没了水压,对就是不定时的,而且变频器断电后再通电也是随机轮转,也会继续运转问题泵,那么再断电通电,如此反复,,,问题描述就是这样,我并不完全懂变频器的线路,只会进入代码通过计算公式调高调低压力,频率来维持设备常规运行,随后我会发变频器的图,希望老师傅能帮帮我。万分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发个图片吧。

网友B:
变频器都满负载运转,你的电机还转速慢?不跳闸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都满负载运转,你的电机还转速慢?不跳闸保护?
没有跳闸,变频器显示满载,电机听声音看压力是转速慢甚至是停转状态,照片尽快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发个图片吧。
变频器控制电机保持水压恒压,很快会发照片

网友C:
变频器是不是不能长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D:
说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把控制这台故障水泵接触器的电源,接到按顺序启动故障泵之后的水泵的接触器的控制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