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松脱引起机器启动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9-05-16):
运气就是机会碰巧撞到了你的努力!

网友A:
这个不错,线接点松脱,设备自动锁死了,不启动。好。不能带病工作,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网友B:
明显厂家做法有问题,开关电源上一个接口接三根地线接触能保证?还有根据我对多个厂家的激光设备了解,不一定是楼主说的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就是这个线不接上,开启激光器就会自动关机。接上就正常!
原理我也想不明白,所以请大家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原理看不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论坛不提倡简略回复或纯表情式回复,特此提示。
————
回主题:
故障现象是否为对保护线的检测而致(保护功能),或可查阅说明书、相关电路等确认;
若确实,再落实原理。

网友E:
如果能知道如何检测接地线松动或者未接,从而给出保护动作,就可以用到其他的设备保护上去了
在楼主的案例里,会不会是底线松掉,设备受到干扰动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是费解,但是确认是没有接接地线造成的。后面有再三多次重复拆下,就开机后就自动关机玩,接上接地线就正常。这个是仿的机器,就两个PCB板,几个电源。没有电路,没有说明书,十多年前仿制的设备,中间人员变动,到我手里就什么资料都没有了。

网友B:
你可以仔细查一下这根线另外一头接在什么位置?激光器要求接地没错,但没看到过没接地机器就开不起来,比如我们单位激光打标机卖给农村的个人小客户,家里没有接地,你说没接地机器不能开?激光器有接地不容易坏,那是事实……厂家要求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仔细查一下这根线另外一头接在什么位置?激光器要求接地没错,但没看到过没接地机器就开不起来,比如我们单位激光打标机卖给农村的个人小客户,家里没有接地,你说没接地机器不能开?激光器有接地不容易坏,那是事实……厂家要求接地……

谢谢激光器的行家关注。希望多多指点。
这根线一端就接控制柜的电源(就是开始发的图片),另外一端接激光器 就是刚发的图片。

网友F:
难道你的电源泄露电流作为检测保护用的吗?

网友B:
你的照片很模糊,你可以把激光器上48v的gnd线拆了,万用表测量一下gnd端子和激光器外表金属是否相通的(应该是相通的),所以我认为你这根线电源那一端应该是接在48V开关电源上的gnd端子才是合理的,那根线掉了是激光器上48V电源不正常了,有控制信号告诉系统不正常停机,而不是说接地线掉了系统保护了,这是两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明确,这松脱的线是和激光器金属外壳相同的。
你果然厉害。太牛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再一次证明了,很多时候莫名其妙的故障都于接地有关。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家的设备,我见过激光切割(切割绣花图案),整机就是个220电源,两根线,绝对没有地线,但工作正常

网友I:
不接地就不能工作,设备也不是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家的设备,我见过激光切割(切割绣花图案),整机就是个220电源,两根线,绝对没有地线,但工作正常
意大利xell的品牌

网友B:
激光器xell品牌没什么名气,国际品牌我接触多的就是新锐,相干,罗芬……国际有名的意大利纽扣机械制造德邦和朱茜公司自动机配的激光打标器用的就是美国新锐的激光器,我用过国产仿他的,质量没的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理不难理解呀。比如说,这个电源信号,如果没有收到,就发保护关机命令。这对于智能仪器的信号自检也不是很难实现的事呀。关键是写程序的人,如果很细致,可以把自己的设备做的很智能化,懒人做不到全面自检的。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美国货。日本的米亚其也用过,我们是焊接用的,焊嘴后能量就2到4mJ。

网友J:
有些开关电源,不接保护接地,设备金属外壳会感应出110左右电压,会对芯片造成干扰,会不会这个原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