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数组变量怎么分配地址

楼主(2019-05-16):
FX5U 里建立一个结构体变量,在标签里只能分配首地址,也就是数组元素的地址是连续的
这样 AD[0] 分配M0,AD[1]分配AD1,要是分配不连续地址该怎么办?
比如 我想AD[0] 分配M0,AD[1]分配M100,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一般都会是连续的吧,如果想不连续的,可以通过程序上赋值的方式将M100赋值到AD[1]吧

网友B:
emmmm,既然已经用了标签形式编程且用到了数组,那程序中基本都是围绕着标签的寻址而不是还在直接用地址吧,严格来说你不分配地址都可以。

网友C:
数组的目的就是让你忘记地址,你倒好,还给它分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