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二号站X0地址怎么这么多? 他是怎么分的?多少位?  请问.

网友A:
CC-LINK参数中设置的刷新地址是多少?前面两个站分别是什么站?
这个网络中,每个从站默认占用32位输入、32位输出,4个字读、4个字写。同时也可以设置占用多个站。

网友B:
占几个站决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最多可以设定占用几个站?四个吗?

网友A:
最多可以设置占用4个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