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像这种电路图,一般是怎么看的。

楼主(2019-05-16):
请教下,像这种电路图,一般是怎么看的, 看很多师傅维修都需要图纸, 自己又看不懂, 是主要看芯片的脚连接到哪吗,还是别的?。

网友A:
先看完大学教材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网友B:
没有基础去补基础,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看不懂的就是哪路有问题一路跟着线路找,拆,故障消失了,再确认谁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书可以补这个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网友C:
你的了解这些IC的功能,怎样去判断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初中物理还可以就直接大学相关专业教材,基础差的电工基础补起来。推荐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D:
一般是先查找芯片的管脚定义,在根据定义看外围电路的功能。

网友E:
先找电源和地,然后确定IO,其次确定偏置电阻作用

网友F:
有点像IGBT的保护电路及报警通信这块的

网友G:
首先要了解集成电路【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根据型号了解集成电路是干什么用的,了解各引脚的的定义与功能,了解此芯片与上一级 下一级是如何连接的,在此电路所起的作用,电路中每个集成电路的引脚的功能,相互之间的联系,集成电路分模拟集成电路与数字集成电路。一般有输入就应该有输出。

网友H:
得先知道这些IC是什么,功能是什么!然后才能看周围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好

网友I:
这就是一个由PC923和PC929组成的变频器驱动电路图。建议您买咸工的书看一下,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J:
这不是变频器的驱动电路吗。

网友K:
如果你学过模拟电子和数字电路这些科目,看这些不会有压力的,基础的东西

网友L:
我修变频器从来没看图纸,因为厂家不提供,网上资料也少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是刚入行这个, 很多不懂, 修是会修一些变频器, 但限制于比较简单的故障,   深一点的,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没思路了,觉得自己差很多基础

网友M:
当然是先查直流回路(工作电源),再查交流回路(信号传递)。。我以前在学校学过一点;每次修理电视机,收音机..老师都是先弄个小故障,然后给电路图我们 让我们去查。信号卡在哪一步。。

网友N:
能发一个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O:
这种电路图都得知道芯片的型号(以便于查芯片手册),然后还要知道这电路的用途和功能,然后再去分析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搞电子的这个是基本功了。

网友P:
变频器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