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商场空调机为10KV启动柜,现在电脑板损坏说是由于10KV电缆与信号线、控制线共桥架干扰所引起的。
10kv胶联电缆本身带接地线还带屏蔽层,能有那么大干扰吗?如果是干扰怎么测量和解决?

网友A:
干扰就引起了软启动控制的电脑板损坏?这理由有点牵强,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电脑版的质量太差呢?

10KV和信号线我们有碰到过都走一个桥架的,也没见说损坏什么控制板的,对于信号或者通讯有干扰倒是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开敷设,实在不行在一个电缆沟内分别走两个桥架,桥架尽量拉开距离。

至于其它的解决方式不好说,你这问题太笼统抽象,现场情况也不知道,接地的细节也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干扰不应该烧电脑板,但厂家就说是因为高压线与信号线共桥架引起的,如果把高压电缆或者信号线隔开一定距离或者缠上锡纸或者铜网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干扰不应该烧电脑板,但厂家就说是因为高压线与信号线共桥架引起的,如果把高压电缆或者信号线隔开一定距离或者缠上锡纸或者铜网能不能有效果?

还缠上锡纸或铜网? 要这么麻烦?没见到过因为干扰这样处理电缆的。如果这样还不如用双层屏蔽的信号线得了,即钢丝/铜丝编制+铝箔的结构,编织层作为总屏蔽层,铝箔纸作为独立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线和控制线有20根,现在有厂家保修,我们重新更换信号线厂家不管维修。
所以我不想承担换线的责任。

网友B:
干扰导致主板坏了有点搞笑吧!
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坏了
干扰会导致信号数据传输出现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干扰只会导致信号混乱,不应该烧电脑板,但厂家就认为是干扰导致的电脑板烧毁。
而且10KV确实和信号线共桥架,我们也拿不出不干扰的证据。

网友C:
测量一下感应电动势,做好接地

网友D:
差不多的  感应电吧   能加隔离模块什么的吗

网友E:
电脑板损坏,检查电脑接地没有,如果接地了接地是否达到标准。

网友F:
如果确实是这个原因,则主要应当是电场干扰,比如感应电压。
电路板损坏的是什么位置,若是接口电路损坏,则有这种可能;不过现在的电路板,保护措施应该比以往完善得多。

有点好奇,10kV电缆外部,不知用感应验电器,能否检测到是否带电,但未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10KV胶联电缆应该有半屏蔽层和金属铠,按理说是 应该没问题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脑接地线接到机器的外壳上了,外壳的接地应该是和主接地接一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脑接地线接到机器的外壳上了,外壳的接地应该是和主接地接一起了。
可测量下电脑零线与真的接地线间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则电脑接地或供电存在问题。

网友G:
不管咋说,强弱电电缆分开布线安装,这是EMC电磁兼容的最基本规则。放在一个桥架里这么做确实没戏。分开布线,离得越远越好。

网友H:
干扰能引起烧板,这说的太牵强了,很可能是接线问题或是电源隔离方面的问题。

网友I:
有可能,反正我司的产品整改前bci是会炸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