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启动后温度转矩电流电压都会跳,不启动一切正常,望各位师傅们给个建议
电压检测的运放换过了没问题,电压检测的电阻也没有问题。
启动的时候面板显示的直流电压瞬间到600多v然后一点点的掉下,而且很不平衡,

网友A:
除了电压检测部分电阻外电流检测部分的电阻也检查下……有牵连的

网友B:
怕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吧!看下启动瞬间电压有没有变化!风扇设置的启动运行?

网友C:
实际的直流电压高吗?是带载高还是空载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的电压是正常的,是空载,所有的运放也换过了,电压检测的电阻也测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的时候电压是一直正常的,风扇是启动就运行

网友B:
电流电压温度检测除了共用DC-没共同点了啊,你又说实际电压没变化,好奇怪!要不先换主板换主板连接线,把故障缩小下!

网友D:
根据故障现象,启动瞬间,直流母线电压升到600多V,应该是出现了电压失速保护,重点考虑直流母线电压为什么会升高,我估计是制动电路或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你应该测量一下,故障发生时直流母线电压实际值是否升高了,还是显示电压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看是否是误报警或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