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没有接触过三菱的FX3U实物和伺服实物。先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从来没有操作过三菱的PLC伺服定位控制。不知道下面的写法对不对,请各位指教下,谢谢!

楼主:
目的是想做一个伺服的两个位置间的往复运动

楼主:
没人指点吗?逻辑控制上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伺服定位是不是这样的指令写法就可以实现伺服定位。
高手呢?

网友A:
程序写的很巧,但可读性不好,
FX3U的存储空间很大,没必要这么取巧,折腾,

网友A:
你这相对位置控制,回不回原点没啥影响
只有用绝对位置 控制,才需要回原点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需要回原点,因为还需要回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处

网友B:
编程方法可以借鉴,但不直观,费脑子。